c语言执行语句t++的时候,执行一次就加了好几十,这是为啥?

楼主(2013-07-12):
c语言执行语句t++的时候,执行一次就加了好几十,这是为啥?

网友A:
整个代码贴出来吧,t++一次是不可能加好几十的

网友B:
你是不写循环里了?

网友C:
将代码贴出来   有可能你写进了循环中   楼主   顶一个

网友B:
t++是在原有基础上加1,你肯定是写循环语句了,循环了几十次吧,每次循环t都加一,所以输出是加了几十。。。

网友D:
不要骂人   楼主   文明   呵呵

网友E:
楼主把代码贴出来,21i的高人还是不少的,顶一下,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F:
有循环吧?

网友G:
应该是进入了循环   楼主

网友H:
t是结构指针不?

楼主:
代码是这个样子的,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if(flag)
{
      data_flag=FALSE;
      for(int i=0;i<160;i++)
      {
        play_data0[i]=ADC_ConvertedValue_buffer[kke][i];
      }
      kke++;
      if(kke>10)
      kke=0;
      }
    }

楼主:
上面应该是if(data_flag)

网友I:
我来看看有没有牛人的解释。

网友J:
设个断点看看就清楚了,

楼主:
我这个程序是声音采集播放的,数据量比较大,中断的频率也比较高,今天又测试了一下,打断点看,发现一个规律,就是:在中断里拷贝了太多的值,变量的值就超出了我的控制范围,如果在中断里面拷贝的数据量相对小一些的话,这个变量的值就不会乱。

网友K:
那就是数组访问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