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r8定时器定时时间的计算

楼主(2013-07-12):
我刚刚接触PSoc,使用CY8C21534,用PSoc designer 5设置定时器的寄存器如附件所示(我不知道如何添加图片):
发现我改变Period的值,定时器定时时间均不会改变。请帮我看一下哪边理解出错。谢谢~~

网友A:
问题没表述清楚,我试着猜猜:
直接改“Period” 那个参数? 例如, 从20 改到100? 有没有在main.c 里从新设定period? 例如 Timer8_1_WritePeriod( );  ?
最好贴上你的整个工程文件,或至少main.c

网友B:
你确定你的定时器启动工作了吗??

楼主:
后来问题解决了,不是定时器没有启动,而是clocksync选择错误,将clocksync选成Sync to SysClk就可以了。谢谢各位!

网友A:
为什么用use sysclk direct 不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用use sysclk direct 不行呢

在datasheet中有说明的,直接看Timer8的数据手册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后来问题解决了,不是定时器没有启动,而是clocksync选择错误,将clocksync选成Sync to SysClk就可以了。谢 ...

哦,难怪不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