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12中断对for循环的影响

楼主(2013-07-12):
各位,请教下,如果在2812里面用for循环对数据进行排序,进中断是否有可能导致程序跑飞!

网友A:
不会  中断时它会保护现场的
程序跑飞可能是别的原因  你是否开了看门狗  有没有喂狗

网友B:
进中断, 只要是老实的程序, 不折腾for循环的数据和变量, 不随意改变堆栈数据, 就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