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下FPGA+PCI9054的固件烧写心得

楼主:
       最近看到有关PCI9054板卡开不了机,找不到硬件设备的帖子,之前我也做过两块FPGA+PCI9054的板卡,现将自己那阵子遇到这个问题捣鼓了挺长时间的心得分享下。
一、安装PLX官方工具PLXMON在线烧写工具;
二、默认安装在C盘的话,在目录C:\Plx\PlxSdk\Windows\Driver下有官方的PCI9054驱动,烧写固件进EEPROM时要用到,加载官方驱动才可以使用PLXMON软件烧写固件。
三、将板卡插入电脑,在开机前先将TEST引脚用10K电阻上拉至3.3V,空白的93LC56芯片的DI/DO引脚用3.9K电阻下拉至地,这样PCI9054芯片处于高阻态,可以顺利进入系统,进入windows系统后,将TEST引脚下拉,扫描新添加硬件,可以找到PCI设备,安装C:\Plx\PlxSdk\Windows\Driver下的官方驱动,即可烧写固件。
四、打开PLXMON软件,出现下图界面,装好官方驱动后,EEPROM图标会变成黑色,说明可以识别到了该芯片,可以烧写固件。
五、点开EEPROM那个图标,因为我没有板卡,所以是灰色,插入板卡并装载官方驱动,它才会变黑色。打开后会出现如下界面:
六、如果是新的EEPROM,上图中所有值都是FFFFFFFF,点击右下角load File,选择固件程序文件,为.eep格式,如pci9054.eep是我之前用的固件,都是我自己配置的映射大小和空间。
七、选择好固件文件后,上图中的值就会变成如上图所示,选择write,烧写进EEPROM,因为是空白的EEPROM,可能会有警告,忽略,选择继续仍然烧写,提示烧写成功后,关机。
八、将EEPROM芯片93LC56的DO/DI引脚跳线至3.9K上拉,TEST保持正常模式下拉,开机。
PLX_SDK_v5_10-Lite_Final_2007-06-29.part4.rar (1.39 MB)

PLX_SDK_v5_10-Lite_Final_2007-06-29.part3.rar (3 MB)
PLX_SDK_v5_10-Lite_Final_2007-06-29.part2.rar (3 MB)
PLX_SDK_v5_10-Lite_Final_2007-06-29.part1.rar (3 MB)
PCI9054.rar (145 Bytes)

楼主(2013-07-12):
引用 网友A:
没图

我搞搞图,猴哥稍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图

俺有个plx的SDK软件,12MB左右,怎么上传呢,附件限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搞搞图,猴哥稍等~

:)好呀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俺有个plx的SDK软件,12MB左右,怎么上传呢,附件限制了

压缩成多个包

网友B(2014-09-02):
用PLXmon可以读取已经配置好了的EEPROM配置么,并且导出.eep文件,我之前的找不到了,想把原先板卡的倒出来。

楼主(2014-10-16):
引用 网友B:
用PLXmon可以读取已经配置好了的EEPROM配置么,并且导出.eep文件,我之前的找不到了,想把原先板卡的倒出来 ...

可以的

网友C(2016-10-09):
您好,请问EDI/EDO 到底是上拉还是下拉,最近看网上有说下拉的 (比如您)有说上拉的

网友D(2017-01-21):
0.0.0.0.0.0.0.0.0

网友E(2021-10-25):
还有人用这个PCI9054啊

网友F(2022-06-01):
你好,你的PCI+FPGA板卡是自己设计的吗?出售吗?

网友F:
哎,一直在论坛留言,希望能认识一个搞PCI的,奈何没回复,群里哪位若搞过PCI的,能否回复下我 有偿请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