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电位器的认识

楼主(2013-07-12):
电位器 (英文:Potentiometer)是可变电阻器的一种。通常是由电阻体与转动或滑动系统组成,即靠一个动触点在电阻体上移动,获得部分电压输出。

电位器的作用——调节电压(含直流电压与信号电压)和电流的大小。

电位器的结构特点——电位器的电阻体有两个固定端,通过手动调节转轴或滑柄,改变动触点在电阻体上的位置,则改变了动触点与任一个固定端之间的电阻值,从而改变了电压与电流的大小。

电位器是一种可调的电子元件。它是由一个电阻体和一个转动或滑动系统组成。当电阻体的两个固定触点之间外加一个电压时,通过转动或滑动系统改变触点在电阻体上的位置,在动触点与固定触点之间便可得到一个与动触点位置成一定关系的电压。它大多是用作分压器,这时电位器是一个四端元件。电位器基本上就是滑动变阻器,有几种样式,一般用在音箱音量开关和激光头功率大小调节电位器是一种可调的电子元件。

用于分压的可变电阻器。在裸露的电阻体上,紧压着一至两个可移金属触点。触点位置确定电阻体任一端与触点间的阻值。按材料分线绕、炭膜、实芯式电位器;按输出与输入电压比与旋转角度的关系分直线式电位器(呈线性关系)、函数电位器(呈曲线关系)。主要参数为阻值、容差、额定功率。广泛用于电子设备,在音响和接收机中作音量控制用。

从外观看,脉冲电位器与普通电位器一样都是三个引脚,但在其内部与引脚12相连的是两个长短不一的金属静片,与引脚3相连的是一周有1224个齿的金属动片。当脉冲电位器旋转时可出现四种状态:即引脚3与引脚1相连,引脚3与引脚2及引脚1全相连;引脚3与引脚2相连,引脚3与引脚2及引脚1全断开。

在实际使用中,一般将引脚3接地作为数据输入端。而引脚12作为数据输出端与单片机I/O 口相连。如图2中所示,将引脚1与单片机的P1.0相连,引脚2与单片机的P1.1相连。当脉冲电位器左旋或右旋时,P1.0P1.1就会周期性地产生所示的波形,如果是12点的脉冲电位器旋转一圈就会产生12组这样的波形,24点的脉冲电位器就会产生24组这样的波形;一组波形(或一个周期)包含了4个工作状态。因此只要检测出P1.0P1.1的波形,就能识别脉冲电位器是否旋转是左旋还是右旋。

来源于:上上电子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