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FRAM,别再想着偷电漏电了,是真滴么?!

楼主(2013-07-12):
想要利用电表设备的漏洞,偷电漏电少交钱,以后可能没那么容易了。这是在前段时间参加2013富士通半导体的MCU/FRAM铁电存储器技术研讨会上听到的说法,重要的原因在于电力公司要求三相电表制造商制造的电表能在电网有波动的时候,例如突然拉闸,或者出现故障的时候,数据不能丢失,即要保证他们不会能因此而收不到钱。FRAM可以说是智能电表存储数据的神器!最开始的智能电表采用的是“EEPROM存储器+掉电检测电路”方式,电路和算法都很复杂,现在采用FRAM的方式,而FRAM一个最主要的特性就是能够在电网突然断电或发生故障的时候,数据不丢失。电路实现容易多了,还不用额外的电池。据说全国80%的主流电表公司都已经采用了富士通半导体的FRAM。NB啊!

网友A:
不需要外加电源,掉电不丢失,电网的波动得多大才会做出反应啊,太敏感了肯定不行

网友B:
看来FRAM是国网中标神器啊,哈哈!

网友C:
菜鸟弱弱的问下,为吗采用“EEPROM存储器+掉电检测电路”会使得电路复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菜鸟弱弱的问下,为吗采用“EEPROM存储器+掉电检测电路”会使得电路复杂?

网上摘抄了一段:传统电能表数据存储系统采用EEPROM存储器+掉电检测电路。由于EEPROM存储器的存储次数约一百万次,因此不是一个电能脉冲就存储一次,而是将脉冲暂存到单片机的RAM中,等脉冲记录到一定值或一定时间,再将脉冲数据转存到EEPROM中。因此需要掉电检测电路实时检测当前是否处于昝电状态,当检测到掉电时就将RAM中的脉冲数据存储到EEPROM中。由于写EEPROM较慢,大概有10 ms的写周期,这就要求在掉电后有足够的电压,以保证脉冲数据写入EEPROM中,通常是利用大容量电容来确保掉电后的电压。但是,基于写EEPROM的特点,写入EEPROM数据易于出错。为了提高写入数据的准确性,需要在软件设计上采取一些措施。因此,传统电能表数据存储系统无论是在硬件上还是在软件上都比较复杂。

网友E:
国标是否规定了三相电表必须用FRAM做存储?

网友F:
现在很少电表厂家在用FRAM了,FRAM的成本太高,特别是单相电表。据我所知应该是80%的主流电表公司不使用FRAM吧!
用EE也是很容易做到掉电数据保存的,而且成本更低!掉电检测电路在电表中本来就是必须的,即使用FRAM也是需要的!
FRAM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电压范围不宽,且电压不够时即使读数据,也可能导致另外的区域被改变!
富士通应该只是利用铁电专利到期,降低了一些价格而已!

网友G:
FRAM存储速度和次数确实诱人,就是容量太小。总体蛮喜欢的。

网友H:
铁定出了很久了,始终发展不起来,应该是有致命的弱点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国标是否规定了三相电表必须用FRAM做存储?

国标并没有规定到器件的层面,但是国标的标准无形中会为器件的选择制造门槛,例如国标会有一些性能指标的规定,用FRAM对设计会有一个促进,如果你不用的话,当然不是说你不能去做,但是设计起来可能更困难一些,但是用了FRAM以后,就会更容易实现。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国标是否规定了三相电表必须用FRAM做存储?

在发达国家,他们的基础设施已经很完善了,电网也是比较稳定,铁电存储区的使用反而没有发展中国家潜力大,例如我们中国这样的国家拼命在做工程建设,更新换代量大啊,富士通的人说了中国目前是富士通FRAM的最大应用市场。推荐大家看一篇**:“中国成为FRAM最大市场,电表工控汽车等领域全面开花”http://tech.hexun.com/2013-07-03/155743659.html

网友K:
太贵。就单相表这种利润极其低廉的状况,用上一块铁电是多么的奢侈。现在电表存eeprom也是一个脉冲一个脉冲存。三相表用用还可以,不过量比单相的少太多太多了,根本代表不了整个行业的现状

网友L:
铁电存储器嘛

网友M:
想去偷你也拦不了,直接从高压线上传。哈哈。

网友N(2013-08-13):
铁电早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