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路真好玩,越玩越好玩

楼主(2013-07-12):
啥也不说了,上图:

谁要能根据上面图形反推出电路原理图来,那就老牛牪犇了。。:lol

楼主:
美图欣赏:

网友A:
老好玩了。

网友B:
这可是纯粹的“数学”。

网友C:
李萨如图形?

不是。

网友D:
好高深。。。。。完全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可是纯粹的“数学”。

:lol 你被HWM大师洗脑了。。。。。
H大师的理念是:不管什么电路,只要能用数学计算出个结果来,就意味着懂得了电路原理了。

静下来想想:世界上还能有比计算机还笨的动物了么,它就只认识0和1,三岁小孩都不如。
但就是这么笨的,理论上它能计算出任何一个电路的所有元件的所有电参量。
难道据此能推论出:计算机能知道任何世界上任何一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这种“唯数学论”思想是本末倒置、反客为主的表现。
俺愿意花一些时间,写个关于学习方法探讨的“五连发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李萨如图形?

同一个东东,场合不同,名字也不同:
如果用示波器X,Y输入观察波形,叫李鲨鱼图形,
但在理论研究中叫相图。

网友E:
如果能自己建议数学模型并计算出结果,那确实就意味着懂了电路原理了。

网友F:
电路图我已经推断出来了:一个高速微处理器加一个高速DA,怎么样?

没那么复杂,俩运放而已。。

网友F:
俩运放?牛B!不过你不能说我的方法不对吧?

不过,俺觉得,应该是先有电路,然后再做数学分析,难道可以先列出数学方程,然后电路就自动生成了?
不过我的处理器加DA的方法倒是可以先列出数学方程的,就算列不出,拍个照,就把它当成一副图像输出好了,适用于任何曲线啊。话说回来,我的方法不用数学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俩运放?牛B!不过你不能说我的方法不对吧?

不过,俺觉得,应该是先有电路,然后再做数学分析,难道可以 ...

没说你那样不行。。
先有电路,再有指标,这叫分析;先有数学,后有电路,叫综合,电路设计主要是综合过程。
正因为"无米",才显出妇人之"巧",用纯模拟电路在示波器上写0-9十个数字、大小写a-z 52个字母,这差不多涵盖了模电所有的技术。比如小鬼子书中用吉尔伯特多正切技术在示波器上写出了Q、C等字母符号。

网友G:
我们公司做JAVA的说他会画比这还炫的

用软件做,会容易些,关键是算法了。

网友H:
牛,表示看不太懂,呵呵,最近在补模电

网友I:
牛X ,我是学渣,膜拜

网友J:
菜鸟表示看不出图和电路有啥联系。。。。膜拜!~~

网友K:
好漂亮,新手见识了。

网友L:
运放的震荡电路或者带有时间相移

网友M:
和混沌系统中的洛伦兹吸引子很像。记得当年看那本科普的时候就有个简单模拟电路构成的混沌系统,不知楼主是不是拿来玩来着。

网友N:
  是电路产生的图形么?

网友O:
可我太笨了,怎么也看不出是模拟电路,这是用神马做出来的,太神奇了。

网友P:
不懂模电:L

网友Q:
我也看不出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M:
和混沌系统中的洛伦兹吸引子很像。记得当年看那本科普的时候就有个简单模拟电路构成的混沌系统,不知楼主是 ...

you are right!!

楼主:
引用 网友L:
非线性

大学生论文真厉害,一字不漏照抄UC伯克利爱华教授的papaer...

网友R:
这个是什么电路图啊??

网友S:
看不出来,俩运放?高深莫测

网友T:
x2+y2=z2  平方
两个圆
申明:我瞎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