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过压保护

楼主(2013-07-12):
求分析一下这个电路是怎么工 作的?

网友A:
这个像是一个电压监测吧。7812做基准电压,两个运放做门限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像是一个电压监测吧。7812做基准电压,两个运放做门限比较。

那个5.6V稳压二极管是做什么用啊   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呢  能不能再详细的分析一下。。

网友B:
电压监测

网友C:
那5.6V稳压管没有偏置电流,啥用都没有

楼主:
谁能告诉我怎么自恢复的啊。。。。

网友D:
这个电路自恢复有点慢,太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自恢复有点慢,太慢

0   继电器不是都比较耗时啊。。那请问有什么其他方法   我搜了好多都是这个电路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0   继电器不是都比较耗时啊。。那请问有什么其他方法   我搜了好多都是这个电路的。。 ...

使用光耦可以么

网友E:
工作原理:
设上面的运放为A,下面的运放为B
当电压正常时,A-端=6V,A+端小于6V,A运放输出为0   ---->3DG12截止  ------->J1断(由于交流线上是常闭端,故交流电保持畅通)
当电压过高时,A+端大于6V,A运放输出为1(高)   ----->3DG12导通  ------->J1通,交流线上的常闭触点断开,切断交流电
             同时750K电阻下面的那个继电器触点与750K电阻接通,慢慢的对470uF电容充电,当充的电压不到8.6V(即B+端电压小于B-端电压)  ------>B运放输出=0,三极管9014截止--------->3DG12导通保持,    结项充电到电压超过8.6V--------->B运放输出=1(高电平)--------->三极管9014导通-------->3DG12截止---->J1断开------>交流供电恢复(真他妈的,过压时就恢复供电,这个电路有问题,要不就是楼主把9014画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