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能不能产生多路PWM控制17路舵机?

楼主(2013-07-12):
最近想做一个双足机器人,请问有经验的各位:DSP2812能不能产生多路PWM控制17路舵机?

网友A:
2812的事件管理器总共能产生PWM1/2  PWM3/4  PWM5/6  PWM7/8  PWM9/10  PWM11/12
T1PWM  T2PWM  T3PWM  T4PWM共16路
其他的可以用IO口模拟啊   完全可以

网友B:
"其他的可以用IO口模拟", 关键这个很麻烦.
DSP 的中断系统不是太灵活. IO 口模拟 PWM 性能上会很差.

网友A:
不是控制舵机吗   舵机可以用IO口模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12的事件管理器总共能产生PWM1/2  PWM3/4  PWM5/6  PWM7/8  PWM9/10  PWM11/12
T1PWM  T2PWM  T3PWM  T4P ...

谢谢斑竹们了,原来可以用IO口模拟PWM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他的可以用IO口模拟", 关键这个很麻烦.
DSP 的中断系统不是太灵活. IO 口模拟 PWM 性能上会很差. ...

性能差点不是很重要的,因为我需要不了那么多,性能差的哪一个用来控制不是那么重要的部分就行,谢谢斑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他的可以用IO口模拟", 关键这个很麻烦.
DSP 的中断系统不是太灵活. IO 口模拟 PWM 性能上会很差. ...

请问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812的事件管理器总共能产生PWM1/2  PWM3/4  PWM5/6  PWM7/8  PWM9/10  PWM11/12
T1PWM  T2PWM  T3PWM  T4P ...

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斑竹们了,原来可以用IO口模拟PWM啊。哈哈

但是在频率很高时  IO口就无能为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在频率很高时  IO口就无能为力了

请问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舵机一般用周期为20ms的PWM波  所以IO口完全能够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