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7-17):
shape的网络设置了没有

网友B:
铺铜设置为smooth的了没??设置更新一下~

楼主:
如图所示 求解???

网友C:
哈哈,这个没有关系的,你铺实铜的话,出gerber是一样的。
如果铺网格的话,应该将铜皮smooth一下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图所示 求解???

smooth了没??看看你allegro的状态,有个菜单中有,什么DRC什么的

楼主:
请问是改这个吗???

网友D:
为什么要走线?相同网络的通过铺铜已经连接起来了。直接把线删除就可以了。不删除了可以,厂家做的时候直接就时一片铺铜。你生产gerber后用cam350看就看到线是没有的。

楼主:
哦 谢谢各位大神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