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电源内部是相连的?

楼主(2013-07-12):
100Pin封装的,
经过测量发现
VDD,VSS 5组数字电源内部相连接。
VDDA,VSSA,VREF+/-不和任何电源相连接。

也就是说5组数字电源VDD,VSS实际只要接其中一组就可以了。
但是为什么还要设计那么多组电源呢。是害怕焊接过程中,万一电源引脚断了,这样由于有多组电源不至于将芯片废掉。

还是说芯片本身的设计,封装,必须得用多组电源呢。我认为就电流来说,一组电源脚其实就可以承受得了正常的工作的电流了。

不知道这这样的多组电源到底是什么目的。

网友A:
不是很了解   楼主   这一块没怎么接触过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网友B:
我也遇到了, 64引脚封装的也是这样,但是不是全部连接的,有一个被孤立了

网友C:
电源内部是连接的嘛???

网友C:
这点还真没注意,没测过,LZ肯定是连接的?

网友D:
现在的芯片几乎都是这样设计的, 可以简单的说, 是让你外加电容,以提供均衡又稳定的电源

网友E:
vdd内部是联通的,在没个vdd附近加小电容,可以达到更好的去耦合效果,提高EMC性能

网友E:
找到资料说明了
STM32共有7种封装规格,共有多组VDD/VSS引脚,以及一组VDDA/VSSA引脚

网友C:
8楼,这个pdf下下来没用,打不开的。

网友C:
可以描述下。

楼主(2013-08-17):
引用 网友C:
8楼,这个pdf下下来没用,打不开的。

网友F(2015-01-27):
尽管所有VDD和所有VSS在内部相连,在芯片外部仍然需要连接上所有的VDD和VSS,因为导线较细,内部连接负载能力较差,抗干扰的能力也较差,如果漏接VDD或VSS,容易造成内部线路损坏,同时抗干扰能力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