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问怎样用单片机将.hex或.out文件写入flash芯片中

楼主(2013-07-12):
请问怎样用单片机将.hex或.out文件写入flash芯片中,不是烧入单片机中,是烧入SPI flash芯片(如sst25lf020a)中。

网友A:
这个没有接触过   楼主   使用烧写器   设置一下格式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A:
上面是我猜的   楼主   你查查资料吧

网友B:
应该分成2部分来看:
单片机写 SPI flash芯片, 不是问题.
将.hex或.out文件传给单片机, 有好的上位机支持, 也不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