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TB买的新唐 BU_Link。 坏了,似乎是设计缺陷,懂的朋友进来分析一下。

楼主(2013-07-12):
店主介绍是跟NU_Link一样的,对比了一下网上找的官方电路,确实没看出两样。

因为我的目标板功耗很大,经常造成USB接口故障。因此断开了下载器提供的+5V,用了一段时间出故障了。发现即便断开了+5V。。CLK、DAT这两个接口还是会通过单片机向目标板供电。时间一长导致CLK、DAT接口损坏。这样的问题算这个新唐下载器有缺陷还是该怨我自己? 或者ICE口设置有问题?

网友A:
我也发现,断开了+5V后,CLK、DAT这两个接口还是会通过单片机向目标板供电。

网友B:
推挽式的IO口对电源端都有一个场管自带的体二极管,当IO口电压高过电源端的时候,电流肯定会倒灌的,设计时需要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C:
我的NU-LINK,所有的SWD的IO上串了1K电阻。不知道是否能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九哥,串联1K电阻,低电平时能拉到0.2V以下吗?
另外如果使用了MAX809复位电路,串联1K 就更不行了。

网友C:
新唐 M0不建议用复位IC。SWD上拉也只建议用100K的。然后 我串1K电阻的NU-LINK,卖了一些,没有反应说不能用的。

网友D:
我们用m051系列发现一个问题,有时候芯片无法复位,复位引脚一直保持低电平。排除电容漏电,上拉电阻值不正确等问题,确认是CPU有一个很大的吸收电流,将复位引脚拉低了,从而导致复位门槛也达不到,死在这里了,如果短接一下上拉电阻(或者将电阻更换成100欧姆),则不会有这个问题! 我们还在想,是不是后面还是加上复位IC更保险一些呢?

网友C:
加了复位IC反而不好。另外。你有没有打开CONFIG0中的低电压 复位,低电压 检测功能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加了复位IC反而不好。另外。你有没有打开CONFIG0中的低电压 复位,低电压 检测功能呢? ...

都有将低电压复位,检测功能均打开了,但是在部分产品上就是出现上面的现象! 开始还怀疑过晶振的问题,后来都改成了内部时钟源,这个问题还是存在!

目前怀疑是CPU已经受到损伤了,重新加工量一批还在老化观察中...

网友C:
我还没有遇到过受损的情况 。另外,你有没有与TINY对比一下最小系统?像RST,LDO,PVSS,AVSS,AVDD等脚 要注意 。另外晶振也要注意。

网友E:
有可能是电路板噪声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