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筒放大电路机震现象,敲打电路板竟然有咚咚声。

楼主(2013-07-12):
话筒放大电路,手工焊接的2块样板,电路正常工作,拔下话筒后敲打电路板,喇叭里竟然有咚咚声,第一次碰上这种现象。

楼主:
楼上是站着说话不腰痛吧,呵呵:L
这种现象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A:
插入话筒工作如何,确信“敲击”没有金属类接触,增益不会那么高吧,2块样板儿都这样,能给个见图瞧瞧么?

网友B:
话筒头和电路板之间是否采用软线连接?话筒头和外壳之间有没有加入软的填充材料?

网友C:
是否有空心电感,如有需要胶水固定

网友D:
用了瓷片电容吧。微弱的压电效应被放大了。2楼说的听到广播也是可能的,用lm386做放大的时候有时候就能听到中波电台的信号。

网友E:
同意llaaa。瓷片电容有压电效应,受震动会产生电压。高增益的放大器不要用瓷片电容来做级间耦合,特别是第一级,用在电源去耦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