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pscope

楼主(2013-07-13):
调试FPGA,使用chipscope,可以和板子连接,但是configure时会报出找不到找不到core的错误,但是可以将编译好的bit文件用impact下到芯片内,并且再连接chipscope后,可以正常使用,这是一个什么情况呀!

网友:
同问,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楼主:
h t t p : / / f o r u m s . x i l i n x . c o m / x l n x / b o a r d / c r a w l _ m e s s a g e ? b o a r d .  i d = O T H E R & m e s s a g e . i d = 4 1 6
h t t p : / / c h i n a . x i l i n x . c o m / s u p p o r t / a n s w e r s / 1 9 3 3 7 . h t m
或许可以把这个理解为答案吧

楼主:
偶发不了链接,去掉各字符间的空格即可

网友A:
主要是因为两次下的文件不一样吧

网友B:
没有下载bit之前,当然不能使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因为两次下的文件不一样吧

用chipscope和impact下载的.bit文件是完全一样的。我是先用chipscope,发现无法下载,才换用impact去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下载bit之前,当然不能使用啊

是的,猴哥。但关键是我的板子用chipscope无法直接下载.bit文件,换用impact可以正常下载,然后再重新连接chipscope,也可以正常使用。我在Xilinx的官网上,也看到一些此类问题的帖子,感觉可能是我的JATG链路的信号质量太差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chipscope和impact下载的.bit文件是完全一样的。我是先用chipscope,发现无法下载,才换用impact去下载 ...

你说的是下载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猴哥。但关键是我的板子用chipscope无法直接下载.bit文件,换用impact可以正常下载,然后再重新连 ...

感觉有点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有点奇怪

在Xilinx官王的论坛里也看到类似问题,按他的描述可能是JATG链上的信号噪声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