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测频率问题

楼主(2013-07-13):
目的:用stm32测量频率,测量频率范围越大越好   做法:我是利用定时中断+外部中断来实现的。具体做法:外部中断每来一个脉冲上升沿促发中断一次,频率值加1,记到0.5s后定时器中断发生,显示此时频率的值。但是频率上不去,只能到700K左右。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测频率呢?

/*外部中断处理函数*/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g_freq++;  //计数值,最后当频率值显示出来
EXTI->PR=1<<0;  //清除LINE0上的中断标志位
}
/*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TIM3中断
{
    flag = 1;    //之里的flag用于main函数里面判断是否0.5S到了,如果到了则显示出频率值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清除TIMx的中断待处理位:TIM 中断源
}

main函数关键部分:
while(1)
   {
    if(flag)
    {
        Freq_tmp = g_freq;
        printf("%d\n", Freq_tmp);//之里用串口打印出频率值在终端上
      g_freq = 0;    //频率值清零,重新计数
      flag = 0;    //清除标记,下次0.5S定时器中断到来后重新显示出来
  }

   }

网友A:
可以试试输入捕获的方式

网友B:
每个脉冲都要中断服务, 这么麻烦, 自然上不去了.
定时器用外部时钟信号, 就可以最高的采样频率. 而且软件非常简单.

网友C:
这是个蠢办法

网友D(2014-02-26):
引用 网友B:
每个脉冲都要中断服务, 这么麻烦, 自然上不去了.
定时器用外部时钟信号, 就可以最高的采样频率. 而且软件非 ...

是指输入捕获模式么

网友B:
使用外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