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源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7-13):
反向保护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向保护的吧

这样反向的时候岂不是把电源给短路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反向的时候岂不是把电源给短路了?

怎么会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短路?

如果反接,那个二极管就导通了,不就相当于把电源短路了吗

网友C:
应该是保护电容

网友D:
电源短路总比反接把单片机烧了出现的后果更省钱。

网友E:
电容保护,否则接反了电容会爆浆的,危及人身安全。

网友F:
既然是接在USB口上的,接反了短路的话,USB内自恢复保险丝电阻会自动保护,甚至windows会弹出报警:“某某USB口电流超过允许值”。

网友G:
引用 楼主:
如果反接,那个二极管就导通了,不就相当于把电源短路了吗

二极管是有正向电阻的,不是短路

网友H:
想不通,他在这里加一个反向的整流二极管干嘛?不理解,望高人说明白

网友C:
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开关电源中的续流二即管来的

网友C:
短路也不会烧坏电源的,

网友I:
百家争呜!…哈哈!…

网友J:
反向保护~~~

网友K:
保护发光二极管,因为在电源前面是一个按键,接通瞬间有开关噪声,电容在0-VCC瞬间,正级电荷会流向负极,没有二极管的话,方向沿发光二极管负极流向正级,烧坏发光二极管,加了二级管4007后得以释放,单片机上电复位电路正是这个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