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rystone 比较GD32与STM32速度

楼主(2013-07-13):
ps, DM, ip, MIPS

Dhrystone比较GD32与STM32速度.

56M GD32比72M STM32快,108M GD32  比72M STM32 两倍还快

编译器:IAR 6.40
STM32F103测试结果:
//==============================================================================
//30.2ms @24M FLASH 1000LOPS
//1000/30.2/1.757=18.8461DMIPS
//18.8461/24.0000=0.7853DMIPS/MHz

//42.0ms @24M RAM 1000LOPS
//1000/42.0/1.757=13.5512DMIPS
//13.5512/24.0000=0.5646DMIPS/MHz

//25.2ms @36M FLASH 1000LOPS
//1000/25.2/1.757=22.5854DMIPS
//22.5854/36.0000=0.6274DMIPS/MHz

//27.8ms @36M RAM 1000LOPS
//1000/27.8/1.757=20.4731DMIPS
//20.4731/36.0000=0.5687DMIPS/MHz

//19.0ms @48M FLASH 1000LOPS
//1000/19.0/1.757=29.9554DMIPS
//29.9554/48.0000=0.6241DMIPS/MHz

//20.8ms @48M RAM 1000LOPS
//1000/20.8/1.757=27.3631DMIPS
//27.3631/48.0000=0.5701DMIPS/MHz

//21.8ms @56M FLASH 1000LOPS
//1000/21.8/1.757=26.1079DMIPS
//26.1079/56.0000=0.4662DMIPS/MHz

//18.0ms @56M RAM 1000LOPS
//1000/18.0/1.757=31.6196DMIPS
//31.6196/72.0000=0.4392DMIPS/MHz

//17.0ms @72M FLASH
//1000/17.0/1.757=33.4795DMIPS
//33.4795/72.0000=0.4650DMIPS/MHz

//14.0ms @72M RAM
//1000/14.0/1.757=40.6537DMIPS
//40.6537/72.0000=0.5646DMIPS/MHz

GD32测试结果
//================================================================================
//37.2ms @24M FLASH 1000LOPS
//25.0ms @36M FLASH 1000LOPS
//18.6ms @48M FLASH 1000LOPS
//16.0ms @56M FLASH 1000LOPS
//12.4ms @72M FLASH 1000LOPS
//9.4ms  @96M FLASH 1000LOPS
//9.0ms @100M FLASH 1000LOPS
//8.4ms @108M FLASH 1000LOPS

同频下:24M  STM32F反而比GD32快。
              36M 以上,GD32更快。

              STM32运算速度与频率不是线性关系。
              GD32运算速度与频率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主频是几倍关系,运算速度就是几倍的关系。

网友A:
关键是怎么测试的啊??

网友B:
据说 V6.5 的 Coremark performance 比 V6.4 提高了 13%,改天我也试试。

网友C:
按照楼主的数据,GD32跑56M时都要比STM32跑72M时快。

网友:
是这样滴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按照楼主的数据,GD32跑56M时都要比STM32跑72M时快。

我用另外的程序测试过,确实是这样!

网友E:
没太仔细研究你的测试方法,但我觉得你还可以在研究一下,
1. 你对 ST 的测试中

//30.2ms @24M FLASH 1000LOPS
//1000/30.2/1.757=18.8461DMIPS
//18.8461/24.0000=0.7853DMIPS/MHz

//42.0ms @24M RAM 1000LOPS
//1000/42.0/1.757=13.5512DMIPS
//13.5512/24.0000=0.5646DMIPS/MHz

//25.2ms @36M FLASH 1000LOPS
//1000/25.2/1.757=22.5854DMIPS
//22.5854/36.0000=0.6274DMIPS/MHz

//27.8ms @36M RAM 1000LOPS
//1000/27.8/1.757=20.4731DMIPS
//20.4731/36.0000=0.5687DMIPS/MHz

//19.0ms @48M FLASH 1000LOPS
//1000/19.0/1.757=29.9554DMIPS
//29.9554/48.0000=0.6241DMIPS/MHz

//20.8ms @48M RAM 1000LOPS
//1000/20.8/1.757=27.3631DMIPS
//27.3631/48.0000=0.5701DMIPS/MHz

24M 36M 48M 你测试得 RAM 中的速度都比FLash中的慢,应该是有问题的?

2.道理上,GD 的结果应该和在RAM中的速度差不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用另外的程序测试过,确实是这样!

56M下快是一定的,只是快多少是和程序的内容相关的。
程序中跳转越多,差别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太仔细研究你的测试方法,但我觉得你还可以在研究一下,
1. 你对 ST 的测试中

24M 36M 48M 你测试得 RAM 中的速度都比FLash中的慢,应该是有问题的?
----------------
确实如此。

网友F:
RAM中跑得慢也是有可能的。因为程序和数据都放RAM里了,所以CPU对程序和数据的读写都走RAM这一个总线,而在Flash中运行,程序和数据的读写是各走各的总线自然会快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RAM中跑得慢也是有可能的。因为程序和数据都放RAM里了,所以CPU对程序和数据的读写都走RAM这一个总线,而在 ...

这样想也是有道理的,但是问题是,flash 和 RAM 的 fetch 速度要差很远

这个测试如果真是这样,就应该说明 BUS  Matrix 效率比较低。

网友G:
10X系列的stm32没有flash加速,36M以上要插入等待周期,楼主的测试结果正反应了这一点,GD主要是得益于flash速度快。用2系列测测看怎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样想也是有道理的,但是问题是,flash 和 RAM 的 fetch 速度要差很远

事实就是这样的。任凭什么架构的总线、接口,都是访问同一个SRAM。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瓶颈在这。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事实就是这样的。任凭什么架构的总线、接口,都是访问同一个SRAM。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瓶颈在这。 ...

这个不能这样笼统的说的,虽然是访问同一个外部SRAM,但 Core 对于 SRAM 的访问速度也是一个重要指标。
在哈弗架构下,并不是每个周期 DCODE 和 ICODE 都要访问SRAM,要取决于程序以及分支预测的能力。
另外,测试程序的结构也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是使用寄存器操作比较多,自然对于外部SRAM的访问就会较少。
这个就是编译器的一个重要选项,或者选择比较快的速度,或者选择比较小的存储空间。

网友F:
现在事实很明显,程序是一个程序,不存在测试程序访问寄存器多少的差别。只是1个运行在flash里,另一个跑在ram里,ram速度是一定的,让DCODE和ICODE都从一个接口读取自然就会慢啦。这没什么可商榷的。

楼主:
RAM运行与FLASH运行慢,尤其是跳转指令。

一个简单的循环就能测试出来。

网友H(2013-11-27):
前者貌似更好一些

网友I:
STM32F107都好多年了,与207/407比对怎么样?

网友J:
测试的挺详细

网友K:
长见识了

网友L(2014-01-13):
还有一些疑问。1,CM3号称能达到1.25DMIPS/MHz,但在72MHz时,只达到0.465左右,差太多了,就算在24MHz时,也只达到0.7853,还是差很远。为什么这样?2,GD32强很多,但在24MHz时,远比不过STM32。为什么这样?3,什么时候有程序RAM,这样就能正真实现0等待,其实大部分的程序都不要高速,只有几分之一的要高速,这部分放到RAM中,就能实现超高速,哪怕FLASH等的时间再多也无所谓。

网友M:
比蝴蝶强大

网友N:
很好,专业的数据

网友O:
国产的也不错,看起来

网友P(2014-07-29):
功耗做的怎么样?

网友Q:
引用 网友L:
还有一些疑问。1,CM3号称能达到1.25DMIPS/MHz,但在72MHz时,只达到0.465左右,差太多了,就算在24MHz时, ...

问的很好?同问。。。为什么低频率的时候没有STM32的快

网友R:
估计占用了RAM帯宽

网友S(2018-10-22):
引用 网友Q:
问的很好?同问。。。为什么低频率的时候没有STM32的快

GD32号称内核对Flash访问的零等待。

STM32:
0 wait state if   0MHz < SYSCLK <= 24MHz
1 wait state if 24MHz < SYSCLK <= 48MHz
2 wait state if 48MHz < SYSCLK <= 72MHz

这就是其中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