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817光耦电流只有1.2mA,能有效保证运行吗?

楼主(2013-07-13):
输入电流为1.2mA的脉冲电流,输出负载为5V上拉4.7K,实测有5V波型输出,因为光耦PC817的每个参数不一样,不保证能不能批量生产有没有问题,看规格书还不是很确定,规格书中的CTR与IF之间的关系图,1.2mA在80%~100%的CTR上,因为负载电流IC=1mA,就算80%的CTR也达到IC=1mA,输出低电平的目的。但还是觉得不能保证。

网友A:
大概看,不能保证

网友B:
作为试验品呢, 可以这么试试.

如果是产品, 设计足够的余量是必须的! 最起码极限条件下不至于不正常.
所以, 建议更改吧.

网友C:
你既然发现比较临界,那为什么不把输出的上拉电阻改大?
比如改为10K。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既然发现比较临界,那为什么不把输出的上拉电阻改大?
比如改为10K。

主要是IF是不是有一个最小工作电流,就算改大没有触发信号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为试验品呢, 可以这么试试.

如果是产品, 设计足够的余量是必须的! 最起码极限条件下不至于不正常.

我也明白,这个光耦我是用于检过零信号的,电路参考这个:
http://www.amobbs.com/thread-4767047-1-1.html
当时用10交流电,限流电阻改用10K,就有1.2mA,改用220V,限流电阻改回用220K,就2mA,改用110K就4mA,

4mA应该可以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要是IF是不是有一个最小工作电流,就算改大没有触发信号也没用

输出上拉电阻改成10k是可以的,不会“就算改大没有触发信号也没用”。光耦又不是触发器。

网友E:
不要光看发光二极管一侧的电流,还要看光敏三极管侧的电源电压和负载电阻大小。我的一个电路,测量交流220v有无,串联的电阻是470K,合下来光耦驱动电流不到0.5mA,光敏三极管一侧接3.3V直流电源,用30K负载电阻,产品在外好几年了,一点没问题的。光耦的CTR在不同驱动电流和不同温度下都有所不同。817资料上典型驱动电流好象是5mA,图表上1mA以下似乎看不到CTR的表现了,但实际还有,你有兴趣可以手工绘出小驱动电流时的CTR曲线。实际上现在的红外接近测量器件的驱动电流典型的就是uA级别的。这东东原理上与光耦没有二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要光看发光二极管一侧的电流,还要看光敏三极管侧的电源电压和负载电阻大小。我的一个电路,测量交流220v ...

我想光耦也不过是个LED,电流也应该是mA级的,你想220V,470K的限流也有反应,那是肯定有的,不过就不能检测过零了信号了,因为导通角很少。我看PC817上的CTR与IF的图表也是1mA起的,但规格书都写额定5mA,真是不放心。

网友E:
照样检测过零啊,拿示波器看一清二楚的。感觉你对资料很重视,这个没错;但你最好动动手,自己看看波形,就很清楚了。然后在微安级的驱动电流下,电压拉偏,温度拉偏,看其反应,如果依然满足你的需要的话,不知你是否还会那么受规格书的限制?

网友E:
“我想光耦也不过是个LED,电流也应该是mA级的”这个结论下的不对,我的电路里面,用的0603封装的LED指示灯,驱动电流全市uA级别的,够亮。

网友F:
这种问题看规格书啊

网友G:
可不可靠要看你的波形的上升沿、下降沿及高低电平幅度能不能满足要求,主要看你要隔离的波形的频率大小,最好在高温环境下多测量几块,测试了才能判断可靠否?

网友H:
If不是那么重要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光耦也不过是个LED,电流也应该是mA级的”这个结论下的不对,我的电路里面,用的0603封装的LED指示灯 ...

市电是因为达到一定的电压后,才点亮。平均还是点不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不可靠要看你的波形的上升沿、下降沿及高低电平幅度能不能满足要求,主要看你要隔离的波形的频率大小,最 ...

关键是光耦的CTR在80%~160%,参数的不一致性,一个OK不能代表全部,所以还要从理论上分析

网友I:
有点偏小,5-10mA比较稳妥。

网友J:
温度高了就有问题了

网友K:
有可能行,有可能不行。跟很多因素有关系,小电流下光电管导通速度变慢,要确保在你的应用环境下:频率足够低、电流足够1.2mA、CTR足够80%,通常的方法是留够余量而不是改造环境。

网友L:
引用 网友E:
“我想光耦也不过是个LED,电流也应该是mA级的”这个结论下的不对,我的电路里面,用的0603封装的LED指示灯 ...

只能说明你用的是高亮LED,0402的LED也有哇哇亮的,如果换普通的LED,早就傻眼了。这跟光耦的驱动电流没一毛钱关系。

网友M:
你下偏置电阻用电位器不就可以吗,

楼主:
好像大家都觉这样的电流不行,看来只能改电流

网友N(2014-09-07):
引用 网友E:
不要光看发光二极管一侧的电流,还要看光敏三极管侧的电源电压和负载电阻大小。我的一个电路,测量交流220v ...

请问一下,你的PC817上边有加防止反向电压过高的反向二极管吗?

网友O:
按CTR的低边取80%取值,就可以了。设计可容性大于器件离散性就可以了,严格来说按6须格码管理。

网友P:
PC817是线性光耦,你只要能满足你的最坏的温度条件下能满足饱和导通就可以,不要深度饱和,这个应用一定要注意温度的影响,限流电阻参数要考虑温度,开关周期,CTR。817可以做9600bit/s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