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4V供电电子产品的电气强度试验问题

楼主(2013-07-13):
请教:
24V供电的电子产品:
1.电气强度试验如何做?为了满足电气强度试验要求,PCB所有电气点和保护地的安全距离应为多大?
2.对该电子产品的绝缘电阻有何要求?绝缘电阻如何测?
非常谢谢!

网友A:
绝缘500Vdc
,耐压500V AC,冲击电压1000V 1.2/50us雷击波。安全距离按1mm,1KV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缘500Vdc
,耐压500V AC,冲击电压1000V 1.2/50us雷击波。安全距离按1mm,1KV设计。 ...

谢谢楼上大侠的指点!

请问,“冲击电压1000V 1.2/50us雷击波”这句话的“1.2”,是什么意思?

楼主:
百度一下,居然找到了,如下:
绝缘能耐1.2/50μs波形的冲击电压,或者说是能耐波形是1.2/50μs冲击电压的绝缘。 1.2/50us是标准雷电波 ,一种能抗击雷击的绝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大侠的指点!

请问,“冲击电压1000V 1.2/50us雷击波”这句话的“1.2”,是什么意思? ...

1.2us是雷击波的上升沿时间,50us是雷击波持续时间。

楼主:
大哥真专业

网友B:
1.2/50us冲击电压: 雷击时户内走在线产生的感应过电压模拟波形,用于设备过电压耐受水平测试,主要测试范围:通信设备的电源端和建筑物内走线的信号线测试。
一般要满足差模1KV,共模2K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50us冲击电压: 雷击时户内走在线产生的感应过电压模拟波形,用于设备过电压耐受水平测试,主要测试范 ...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