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颖单片机 OP_OSC选项 怎么设置,在哪设置?

楼主(2013-07-13):
如题,我是新手,还望高手莫笑.我想用外部晶振,不知道怎么设置为外部晶振.

网友A:
这种问题请仔细阅读datasheet

网友B:
可以如下图所示设置,你可以到中颖网站上面下载EVB说明书,上面有。

网友C(2014-01-12):
引用 网友B:
可以如下图所示设置,你可以到中颖网站上面下载EVB说明书,上面有。

谢啦

网友D(2017-04-07):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请仔细阅读datasheet

和datasheet无关,人家问再拿设置,datasheet确实没有写,需要在中颖的ISP下载软件里设置,改烧写软件有勾选

网友E:
在烧录程序的时候可以选择晶振类型

网友F(2017-05-24):
引用 网友E:
在烧录程序的时候可以选择晶振类型

不错 开始用中颖单片机  一直用PIC,不太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