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LM339做的过零比较器的问题

楼主(2013-07-13):
用LM339做了个过零比较器,电路用的是DATASHEET 的典型应用,如图:

问题是:输入的是20Hz,2000mv左右的正弦波,波形的零处有几十mv的干扰,输出方波也会随着干扰跳变,请问如何消除这种因干扰而产生的方波?

网友A:
这典型电路看起来没有滤波器啊,你自己做个滤波电路加在前端呗

网友B:
把20M正反馈电阻改小一些,迟滞大一些就可以了。

网友C:
楼上的办法是可行的, 但是这将导致过零点检测过大的延迟.
如果延迟太大, 而不能接受的话.
还是对输入的干扰信号进行滤波处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办法是可行的, 但是这将导致过零点检测过大的延迟.
如果延迟太大, 而不能接受的话.
还是对输入的干扰 ...

对输入信号进行滤波,同样会造成延迟。
所以,输入信号的滤波,必须严格控制转折频率,务使工频信号的延迟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网友C:
嗯, 楼上补充得非常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20M正反馈电阻改小一些,迟滞大一些就可以了。

试了下把电阻改小,还是会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输入信号进行滤波,同样会造成延迟。
所以,输入信号的滤波,必须严格控制转折频率,务使工频信号的延 ...

maychang版主,对输入信号的滤波的滤波器你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maychang版主,对输入信号的滤波的滤波器你有什么建议吗?

我对过零处反覆跳变的建议:
1、先用示波器看看,输入信号是否“波形的零处有几十mv的干扰”。输入信号确实有这样的小干扰,输入端才可以加滤波器,否则没有用。
2、输入端加滤波,截止频率应该远小于此小干扰频率,而远大于20Hz,可以取截止频率为小干扰频率与20Hz的几何中点。一阶不够可以用二阶甚至三阶。
3、加入正反馈,应该考虑到此小干扰的幅度,回差应该大于此小干扰幅度。

网友E:
我怎么觉得这不是过零比较器,因为运放正端有电阻分压啊,怎么过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怎么觉得这不是过零比较器,因为运放正端有电阻分压啊,怎么过零?

DATASHEET摘下来的,应该错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对过零处反覆跳变的建议:
1、先用示波器看看,输入信号是否“波形的零处有几十mv的干扰”。输入信号确 ...

用示波器确认约50mv左右,看来只能在输入滤波下功夫了,谢谢maychany版主的解答。
如果OK了我再把处理过程贴出来。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示波器确认约50mv左右,看来只能在输入滤波下功夫了,谢谢maychany版主的解答。
如果OK了我再把处理过 ...

你好,我正好也在做这个,但是没有滤波失真很大。 请问你现在这个比较器做的怎么样了?还请不吝赐教啊

网友G:
楼主可以不用这个芯片资料上推荐的电路,自己设计一个过零比较器(推荐LM293),我们刚做一个过零比较器做频率测量,很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