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CDC模块按照EMC推荐电路使用?

楼主(2013-07-13):
RT
金升阳的dcdc模块大都有一个EMC推荐电路,那么用的时候是按照那个电路来么?
还有就是有的模块里的EMC推荐电路下面标注说1部分为EMS测试,2部分为EMI滤波,按需要选择。
如果两个部分都保留的话对电路的稳定性有什么影响?

网友A:
这个只能去实践一下   没有用过

网友B:
实践出真知   楼主   顶一个  不错

网友C:
按照推荐电路撘一遍就行了    楼主   试一试吗

楼主(2014-10-24):
按照推荐的电路做的,PCB基本符合推荐PCB。就在用了。放心点。

网友D:
此部分EMC电路是可接可不接,一般是该DCDC作为系统的一次电源时会有EMC要求,可添加推荐电路,均为无源器件对电路的稳定性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