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32遥控芯片接收如何控制

楼主(2013-07-13):
我用si4432做遥控接收芯片,用单片机控制SI4432,但是SI4432处于接收状态的时候有18MA电流,休眠状态只有1UA,但是休眠状态就接收不到信号了,请问大家有啥办法让芯片低功耗。 要求芯片的功耗控制在几个UA以内。

网友A:
要求平均功耗控制在几个UA以内,休眠功耗就已经1UA了,显然,你做不到。
除非你休眠很长时间,中途只唤醒工作很短时间。

网友B:
楼上正解,不需要工作的时候,尽量让SI4432处于休眠状态

网友C:
只要开启接收机,功耗就不可能是uA级的,想节能的话,可以根据工况采用定时开机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