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用过SI4432遥控芯片么

楼主(2013-07-13):
我用si4432做遥控接收芯片,用单片机控制SI4432,但是SI4432处于接收状态的时候有18MA电流,休眠状态只有1UA,但是休眠状态就接收不到信号了,请问大家有啥办法让芯片低功耗。 要求芯片的功耗控制在几个UA以内。

网友A:
只能用定时开机法,或者利用别的手段来开启接收机。

网友B:
具体做什么应用控制;要么我们给你提供直接的案例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做什么应用控制;要么我们给你提供直接的案例参考

智能锁上的应用

网友B:
类似要搞RFID

网友C:
开关、开关模式接口。例如,开10ms,休眠50ms,发射就重复发射,保证持续时间达到60ms以上,这样就可以保证了。
另外,你这个工作电流咋那么大捏,18ma。。。接收加PA的话效果不明显的。

网友C:
哦,这款是双向芯片,功率是稍微会大点。。。不过有其他选择。如果你们对功率要求高的话。

网友D:
智能锁的应用?SI4432当遥控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这款是双向芯片,功率是稍微会大点。。。不过有其他选择。如果你们对功率要求高的话。 ...

功率小的有哪些呢?推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智能锁的应用?SI4432当遥控器用?

是啊  不可以么?有啥好的建议

网友D:
怎么联系你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具体做什么应用控制;要么我们给你提供直接的案例参考

你们是做芯片代理开吗?可以联系下110793717谢谢

网友F:
这是什么芯片,,,什么厂家,,,是红外遥控吗??

网友G:
这个东西用来做遥控有点大才小用了。
用它的LDC功能可以做到休眠电流35 uA时还可接收数据,在遥控这种应用场合可接收到数据的休眠电流还可以再小。
低速率通信时(1200bps),接收灵敏度可做到-116dBm,就算用0dBi增益的天线也有136dB的链路预算,远超过了CC1101的118dB的链路预算(链路预算每增加6dB通信距离就在原来的基础上翻一倍)。技术交流QQ:1241682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