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做高速开关,这样电路可以吗?

楼主(2013-07-13):
周期1us的3.3V脉冲控制mosfet管,点亮led,这样的电路可以用吗?

网友A:
可以。但要满足信号源是理想电压源的条件。
另外,R1将造成一些延迟。
LED是否有这么高的速度,存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要满足信号源是理想电压源的条件。
另外,R1将造成一些延迟。
LED是否有这么高的速度,存疑。 ...

信号源是单片机lo
LED是红外
是否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信号源是单片机lo
LED是红外
是否可以?

“信号源是单片机lo”
这个恐怕是不行,单片机没有那么大驱动能力。

网友B:
没必要吧?人眼分辨频率是多少?

网友C:
LED这么高的频率,肉眼无法辨别的。你是不是想用占空比调LED的亮度啊

网友D:
关注的重点应该是开关够不够速度,结果都去研究简单的led了

网友E:
1us  你想干啥

网友F:
楼主不是说了么LED是红外,应该是通信用的,速度这么高的还没有用过呢,

网友G:
驱动电压有些低,3.3v的高电平,一般MOSFET不能完全导通,除非导通电压低于3.3v的MOSFET

NDS335的Vgsth只有0.7V,因此Vg=3.3V时MOS管完全导通。

网友H:
最终想实现什么功能呢?

网友B:
查MOS规格书,如果驱动有一定要求的话就要上专门的驱动IC了

网友I:
查规格书,计算充电RC上升1us的电压结合开通延时,看看是否能达到。

网友J:
恐怕不行的,你看场效应管的数据手册

网友K:
这样的电路不能用,MOSFET管栅极驱动电压要在4.5V以上,最好的驱动电压是12V,建宇楼主在信号源与栅极之间加一个MOS管的驱动电路或驱动芯片,驱动芯片有TC4426、27、28等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K:
这样的电路不能用,MOSFET管栅极驱动电压要在4.5V以上,最好的驱动电压是12V,建宇楼主在信号源与栅极之间 ...

你查查该管datasheet再说。
所有MOS管驱动电压都要在4.5V以上?所有MOS管“最好的驱动电压是12V”?

网友L:
速度的话,一般小功率MOS可以通过调节R1电阻来实现1us,大功率MOS的话,IO没这么强的驱动能力;另外LED反应能达到1us响应速度吗?

网友M:
Mos管是通过静电电压控制通断的,要导通,就需要移入q的电荷,断开就需要移出q的电荷。你要求的周期是1us,假设电平从低电平到高电平的时间是周期的十分之一,即0。1us.电流就是q除以0。1us.应该是超过单片机允许的最大输出电流了

网友M:
红外发射比较常见的是让硬件产生持续的快速脉冲信号 用单片机来控制脉冲信号 软件实行也相对简单些
欢迎大侠们轻拍

网友N:
1us对应1MHz的开关速度,不低了。如果简单驱动,怕是不行。因为1)MOSFET的输入电容影响;2)MOSFET的DS间电容影响。还是以试验一下更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N:
1us对应1MHz的开关速度,不低了。如果简单驱动,怕是不行。因为1)MOSFET的输入电容影响;2)MOSFET的DS间 ...

注意此图。这是NDS335驱动电荷曲线,几乎所有功率MOS管datasheet都提供此参数。

该图可以直接读出每次动作(导通或关断)所需要的电量,乘以频率再乘以2就是平均驱动电流。
图中还可以清楚地看出米勒电容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此图。这是NDS335驱动电荷曲线,几乎所有功率MOS管datasheet都提供此参数。

该图可以直接读出每次动 ...

请大侠详解,如何看出来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注意此图。这是NDS335驱动电荷曲线,几乎所有功率MOS管datasheet都提供此参数。

该图可以直接读出每次动 ...

请问0.5~2.2nc左右那一段是不是就是米勒平台区?该段电流恒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大侠详解,如何看出来的

该图横坐标为电量,纵坐标为电压。
由电容定义可知:电容充入电量与电容两端电压成正比,其比值即为电容量。
图中,一条直线即表示电压随电量的变化,直线斜率的倒数即电容量。
图中从0~1,斜率较大,表示随充入电量增加电容两端电压增加较快,即电容量较小。在这一阶段,MOS管尚未导通,处于截止区。此电容量是MOS管GS之间与GD之间电容量之和。
从1~2,斜率很小,曲线几乎是水平的,随充入电量增加电容两端电压几乎没有增加,表示电容量非常大。在1点,MOS管开始导通(可以读出开启电压为1.5V),管子进入恒流区(放大区、饱和区),米勒效应开始产生作用。
从2~3,斜率又变大,表示随充入电量增加电容两端电压增加较快,即电容量较小。在此阶段,MOS管进入可变电阻区(相当于BJT的饱和区),漏极与源极之间电压变化不大,米勒效应较小,所以等效的MOS管输入电容变小。但MOS管处于可变电阻区时并非一点放大作用也没有(这一点和MOS管截止时不一样),所以斜率比0~1阶段要小一些。
从图中可以读出对应于某一峰值驱动电压所需要的驱动电量。如红色虚线,3V峰值驱动电压需要对门极充入4.6nC(纳库)电量。
当输入电压从峰值降低到零(驱动脉冲下降沿),输入工作点从3~2~1~0返回,电容放电,放电电量当然与充电电量相同。
这是一个驱动脉冲的充电电量,乘以频率等于除以周期,即平均充电电流,再乘以2,是充电电流与放电电流平均值(严格地说是均绝值)之和。

网友A:
引用 网友M:
请问0.5~2.2nc左右那一段是不是就是米勒平台区?该段电流恒流?

是米勒平台,在这段时间里MOS管处于恒流区(放大区、饱和区)。见上一楼。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该图横坐标为电量,纵坐标为电压。
由电容定义可知:电容充入电量与电容两端电压成正比,其比值即为电容 ...

讲解真详细。佩服

网友O:
MOS的驱动电压,I/O直接输出的话是否满足?对于这种小功率的MOS,这样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P(2016-05-25):
多大电流?为什么用三极管呢?

网友Q:
引用 网友A:
该图横坐标为电量,纵坐标为电压。
由电容定义可知:电容充入电量与电容两端电压成正比,其比值即为电容 ...

你好。我想问下。你这个开启电压在3V。是在ID为1.7A时候测出来的吧。如果换个值,那开启电压应该会是变的把。

网友A:
引用 网友Q:
你好。我想问下。你这个开启电压在3V。是在ID为1.7A时候测出来的吧。如果换个值,那开启电压应该会是变的 ...

这是从某型号功率MOS管datasheet中copy下来的曲线。
开启电压测试条件,各型号管子datasheet中都有载明,改变了开启电压测试条件,当然测试结果典型值不一样。
同型号同批次不同管子,开启电压也是分散性相当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从某型号功率MOS管datasheet中copy下来的曲线。
开启电压测试条件,各型号管子datasheet中都有载明, ...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
我想问下,这个管子的开启电压在1到2.5之间。那在另一幅图中,按你的说法,那在VDS在16V时,VGS在3.2V的样子管子才能导通,在ID为23A的时候。这样不是和开启电压重冲突吗?按理来说,在1到2.5管子是可以到导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