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铝电解电容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3-07-13):
1、铝电解电容的工作寿命(Load Life):
  大多数铝电解电容标称的工作寿命都在1000~2000小时,3000小时、5000小时就是长寿型了,也有1万小时的超长寿型。
  假设一个产品内有铝电解电容,每天24小时工作,那1000小时相当于41天,2000小时82天,1万小时也才416天。
  如此看来,电子产品用的铝电解电容,必须是“超寿命”使用的。即设计时就考虑到铝电解电容超寿命后,各方面参数降低(容量、耐压、ESR等),而提高初始参数。比如本来用100uF的就可以满足的,用220uF。本来5V电压的,用10V电容。
  但问题是,目前所有的铝电解电容生产商,都没有给出铝电解电容随时间的衰减曲线,我们又依据什么来选择设计余量呢?
2、铝电解电容的存放:
  a)买来的铝电解电容,不一定是刚生产出来的。一般在销售商已经放了1个月~1年。
  b)买来的铝电解电容,不一定马上去生产,在仓库或许会放上几个月。
  c)生产的一批产品,肯定不会都马上销售出去,也得几个月。
  d)用户买到的产品,不一定马上用。就算是用的时候,中间也可能间隔好几个月甚至闲置1、2年。
  铝电解电容都会有个存放时间(Shelf life),有的手册甚至标的500小时(105摄氏度)。
  存放超过时间后,各方面参数必定也会衰减。这个衰减幅度会有多大呢?
  据说每过半年,铝电解电容可以通电“激活”,这个有没有道理?

按理各铝电解生产厂家应该对这2方面的衰减给出个随温度-时间衰减的曲线。

网友A:
按你理说电阻也该有

网友B:
用过好多家的电解 貌似没见过哪家提供温度时间衰减曲线的

网友C:
标称工作寿命有特定的测试条件,通常应用下条件不会那么苛刻,使用寿命会长的多。至于储藏寿命和衰减问题,除非你用的全是国际性大厂的产品,否则就是生产厂也不会知道,我手里有不少1980s出产的电容,包括国产的,三十年后测试都完好,容量衰减也不大,甚至都在误差范围内,当然,这些电容都是容量不大的。

网友D:
库存铝电解正规的要求每年充电到额定电压一次,防止介电膜衰变。
铝电解长时间无电存放确实会导致容量消耗,无电状态放了5年以上的我就没见过能用的,还有更奇怪的事情有些铝电解明明已经完蛋了但是容量居然几乎没变化要上电桥看Q值才能发现ESR已经大到不能使用的程度了,不知道什么原理。

网友E:
使用时间是1000小时,应该是算电容通电使用的时间吧。。。感觉不是楼主那么算的。

网友F:
那个电解电容的寿命是在一定条件下测试的,比如高温环境测试的,实际使用中环境是没有那么苛刻的,所以放心的使用吧,电容的原厂应该有这些测试曲线的,随着温度变化的曲线的。

网友G:
T叔威武~

网友G:
T叔威武

网友H:
1. 电解电容的标称寿命是标准大气环境, 额定温度下的评估寿命, 按电解液的气化条件, 业界有个10度法则, 邓电解电容的(内部)温度每降低10k, 寿命加倍, 因要控制电容器的工作温度, 工作时间可以远大于评估寿命; 需要指出的是, 绝大多数人把10度法则无限引申到电阻, MOS, IC, 变压器, (中医?包治百病?;P 实际上, 变压器不是10度, 而且干式变压器和油浸变压器还有很大差别, 半导体器件在封装允许工作温度范围之内, 寿命基本不随温度变化)
2. 评估电容器寿命的终结, 不是测容量, 而是测ESR, 储藏期超过3年的电解电容器, 容量不会有明显降低,但ESR大大增加, 失去使用价值; 我去年就丢了十几颗1000uF/450V的大电容.

网友I:
规格书上表的电解电容寿命是指在105摄氏度下的寿命,一般认为电容没降低10度寿命增加一倍,对大多数电子产品来说,电解电容大部分工作在50度以下,所以寿命还是很可观的

网友J:
楼上说得对,是105°下的寿命~适用加倍理论,可以算算,105°时是2000小时寿命,40°时是2000*64=128000小时=14.6年,够用了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C:
标称工作寿命有特定的测试条件,通常应用下条件不会那么苛刻,使用寿命会长的多。至于储藏寿命和衰减问题, ...

80年前的东西质量高啊,并非技术高,只是不偷工减料,做东西实实在在。
我手里有个1977年的大电容,很晃一下可以感觉到液体与电芯,容量一点也没有减小。

网友H:
引用 网友K:
80年前的东西质量高啊,并非技术高,只是不偷工减料,做东西实实在在。
我手里有个1977年的大电容,很晃 ...

我老家也有七八颗10uF/350V的电解电容, 里面有液体晃动. 是我小时候从电子管收音机里拆下来的,估计是六七十年代的了.
这种电解电容器密封的很好, 又没有预制防爆槽, 使用时要严谨, 过压或反压, 炸起来很壮观, 搞不好会伤人

网友L:
电解电容,晃一下感觉里面有液体,这绝不是六七十年代,时间还要早,最晚也是五十年代初。

网友H:
哈哈, 赶紧通知我老爸可别丢了, 再放几十年就是古董

网友M:
听说高温下电解电容的寿命,是因为电解液干涸造成的。
现在见到的电解电容构造都是铝壳加橡胶塞密封的,而拆解一些70年代80年代的电子产品,电解电容都是铝壳用胶灌封的,这种会不会密封好一些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哈哈, 赶紧通知我老爸可别丢了, 再放几十年就是古董

现在已经算得上是古董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听说高温下电解电容的寿命,是因为电解液干涸造成的。
现在见到的电解电容构造都是铝壳加橡胶塞密封的,而 ...

用胶(树脂)灌封,并不比橡胶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M:
听说高温下电解电容的寿命,是因为电解液干涸造成的。
现在见到的电解电容构造都是铝壳加橡胶塞密封的,而 ...

完全封死是可以的, 但必需确保额定电压下, 极板与电解液不发生电化反应, 或允许轻微的电化反应而不析气
免维护电池避免析气的办法是提高负板板容量, 提高析氢电位, 可确保在一定条件下, 正极的析氧被复合为水.
早期的全密封型电解电容, 可能采用了这种技术, 免维护电池可能是向电容器偷师学艺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我老家也有七八颗10uF/350V的电解电容, 里面有液体晃动. 是我小时候从电子管收音机里拆下来的,估计是六七 ...

过去的东西,所给的标称电压,一般是额定值,并非最大值,只要按标称电压工作,不会出事的。它的极限电压,高于标称电压很多。

网友N:
电解电容的寿命有二个因素:一个是温度,一个是纹波

网友H:
引用 网友K:
过去的东西,所给的标称电压,一般是额定值,并非最大值,只要按标称电压工作,不会出事的。它的极限电压 ...

现在的(正品的)东西, 标称电压也是额定值,目前我在用的东赢电解,为450WV, WV者, 工作电压也, 为最大值的87%

网友C:
那种一晃就水响的电容可不是什么好电容,maychang说的不错,那是工艺十分老旧的“古代”电解电容。现在的电解电容并非没有好货,只是山寨货太泛滥,需要自己有足够的鉴别能力。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库存铝电解正规的要求每年充电到额定电压一次,防止介电膜衰变。
铝电解长时间无电存放确实会导致容量消耗 ...

库存铝电解正规的要求每年充电到额定电压一次,实际中有什么可行的操作能对库存电容充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库存铝电解正规的要求每年充电到额定电压一次,实际中有什么可行的操作能对库存电容充电? ...

我是看80年代的电解电容说明书里面的写法,现在人工费用这么高,估计是直接扔掉不会每年充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