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74LS164控制数码管问题,有图.

楼主(2013-07-13):
如图,因多次编程发现无法消除前一数据与后一数据冲突,特来求软件,谢谢!

网友A:
用74hc595做更好用

网友B:
显示延迟加大试试

网友C:
看不懂楼主所说的冲突是什么意思,求解。

楼主:
冲突指的是有余辉.

网友D:
引用 楼主:
冲突指的是有余辉.

有余辉的话就消隐吧!
吧数码管关了在开不就没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冲突指的是有余辉.

把你的流程图画出来看,扯清楚送段驱动信号和位选之间的顺序,你就知道余辉是怎么来的了。LED响应速度很快,在软件上找问题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