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放大器选取求教?

楼主(2013-07-13):
我想放大一个峰峰值为10V,频率为125Khz的方波信号,应该选取哪个型号的集成运放?选取的原则是什么??

网友A:
峰峰值10V,你要放大到多少V?

网友B:
问题不完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峰峰值10V,你要放大到多少V?

大概十倍左右吧,主要是要能放大125Khz这个高频频率的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概十倍左右吧,主要是要能放大125Khz这个高频频率的信号。

10V的10倍是100V,你的运放需要在100多V电源电压下工作。
能够在这么高电压和高频率下工作的运放有PA84A、PA240U等,但很难买到,价格也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V的10倍是100V,你的运放需要在100多V电源电压下工作。
能够在这么高电压和高频率下工作的运放有PA84A ...

那如果先不考虑放大倍数,那能放大125KHZ信号的芯片普通的运放能做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V的10倍是100V,你的运放需要在100多V电源电压下工作。
能够在这么高电压和高频率下工作的运放有PA84A ...

例如TL084

网友A:
引用 楼主:
例如TL084

TL084最大电源电压正负18V,你连2倍放大都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084最大电源电压正负18V,你连2倍放大都不够。

供电电压18V,输入电压15V,我现在输入为10V,通过同相比例放大不行?

网友C:
放大倍数要求高吗,是不是想把10V的125khz方波,放大到100v的方波,负载是什么,功率多大,可以用全桥,半桥,也可以用单端,选择高速MOSFET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供电电压18V,输入电压15V,我现在输入为10V,通过同相比例放大不行?

“行”当然是“行”。例如接成跟随器,或者接成增益为2倍的同相放大器,都“行”。因为你的输入信号峰峰值10V,放大2倍并未超过该运放在该电源电压下可能的输出摆动范围。
但是,“放大”并非目的,使用放大后的信号才是目的。原来你说要放大10倍,现在又不要放大那么多。我不清楚你用TL084目的是什么。
如果目的是完成作业,那当然“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当然是“行”。例如接成跟随器,或者接成增益为2倍的同相放大器,都“行”。因为你的输入信号峰峰 ...

感谢老师的指导,我电路学的真不咋样....
我的电路下端输入一个10v的125Khz的方波,然后将右侧的输出端信号放大、检波。就是这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大倍数要求高吗,是不是想把10V的125khz方波,放大到100v的方波,负载是什么,功率多大,可以用全桥,半 ...

老师,我只想用于后面的检波处理。
下端输入那个信号,然后在右端经过放大和检波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我只想用于后面的检波处理。
下端输入那个信号,然后在右端经过放大和检波处理。
...

如果是需要检波,那么10V峰峰值已经够了。
因为检波电路对图中LC回路是比较重的负载,这将影响该谐振回路Q值。为避免这种影响,可以
1、将检波电路输入阻抗设计得尽可能高。
2、在谐振回路与检波电路之间加入缓冲。
你所准备采用的运放是后一种方法。
因10V峰峰值已经够用,所以该运放不必有很高增益,二倍足够,甚至跟随器都够了。
不过,这种情况根本不必使用运放,用一支三极管即可实现。
是否需要加入这一级缓冲,要看你的检波电路具有多大输入阻抗。如果检波电路输入阻抗对LC谐振回路造成的影响(Q值降低)不是很大,仍然能够满足总体设计要求,那么根本不必加入缓冲,直接检波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需要检波,那么10V峰峰值已经够了。
因为检波电路对图中LC回路是比较重的负载,这将影响该谐振回路 ...

感谢老师的耐心解答!!我好好消化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