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多个中断,怎么安排?

楼主(2013-07-13):
请教单片机多个中断,怎么安排?请老师给指点,谢谢!

楼主:
请教为什么PIC编译unsigned long提示错误?请老师给指点!我用的编译器是MPLAB IDE V8.80,C编译器为mcc18 (v3.14)

网友A:
单片机使用多个中断时,根据需要,合理安排。
编译错误的,请提供编译器报告的信息,别人无法猜到你程序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使用多个中断时,根据需要,合理安排。
编译错误的,请提供编译器报告的信息,别人无法猜到你程序问 ...

谢谢,编译错误的找到了,PIC编译器不能在任何地方申请变量,只有在开始的时候才可以,这点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