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串行通信(10公里以上),51单片机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13-07-13):
如题:近日看到一个接口产品。里面有 89c52,有光耦,有74HC00,系列芯片。然后这个产品叫做通讯接口。实践中可以通讯10公里以上。 接口一端连接PC(上位机),另一端连接数个下位机。2根电话线即可通讯。波特率9600 4800 1200 都可
    我的一点粗浅理解: 这个东西实现的应该是个MODEM的功能。相当于是51单片机仿制调制解调器功能。利用74hc电路,实现硬件流控制(Xon/Xoff).
  是不是和FSK相关呢?
     如果是PC和下位机通讯,那么好理解。 只要指定通讯协议,比如modbus即可。
  但是,中间添加了个接口电路。那么,程序中是如何实现的呢?一面和PC通讯,一面和各个下位机通讯。

网上百度了很久,都没发现相关资料。 还请各位多多指点。

7-15: 经楼下高手提示,应该是 电流环的相关控制。  还请进一步指点。

网友A:
CAN总线是支持分布式控制及实时控制的串行通信网络,因其通信的波特率可高达1Mbps和最远传输距离可达10km以上,在工业领域应用广泛。

网友B:
应该就是电流环吧

网友B:
不过10公里的布线也太贵了吧,除非有现成的可以利用。

网友C:
这样布线太贵了,那么远的距离,可以采用有线或者无线网络通信的,更便宜

网友D:
是无线的还是有线的?

网友E:
双音多频 的吧?

网友F:
软件流控制(Xon/Xoff).
硬件流控制(RTS/CT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就是电流环吧

对哦。您说的是。 应该就是电流环。网上电流环的资料,是2个单片机之间电流环通迅。 那么像这种接口产品。是怎样起到连接 PC 和 多个下位机的呢? 一方面和多个下位机,一方面和PC。

这种产品是有线的,通常用两根电话线通迅即可。

网友G:
技术方面可以一谈,但是商业价值几乎没有。

网友H:
整一个串口转以太网就设定了

网友I:
想学 逆变器  和后备电源UPS  的 那种编程  请问 我该 怎么 学起
有C基础 ,   或者是买 什么书来看 谢高手了

网友J:
买个光猫吧,踏实

楼主:
这是个已经应用的产品。 用串口转以太网,OK。当然可以。  如果不需要并网,只是单独的上位机+接口(长距离通讯)+下位机。那么这个东西就很有必要了。

请各位继续指点

网友K:
引用 楼主:
对哦。您说的是。 应该就是电流环。网上电流环的资料,是2个单片机之间电流环通迅。 那么像这种接口产品 ...

看到有光藕,大概就是电流环了

电流环可以一对多,只要电压够高,串个七八个单片机都没问题

楼主(2013-08-13):
引用 网友K:
看到有光藕,大概就是电流环了

电流环可以一对多,只要电压够高,串个七八个单片机都没问题 ...

是电流环。那么接口部分的和下位机部分的 程序中是如何实现的电流环传输呢?

网友L:
是不是单通?双通两线不行吧?

网友K:
引用 楼主:
是电流环。那么接口部分的和下位机部分的 程序中是如何实现的电流环传输呢?  ...

接口电路可以百度或谷歌一下,导通为1(MARK),断路为0(SPACE),所有的上下位机都串在一起

程序就像232或485通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K:
接口电路可以百度或谷歌一下,导通为1(MARK),断路为0(SPACE),所有的上下位机都串在一起

程序就像232或485 ...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下位机程序部分就和232一样,只是接口电路不同 。
那么接口产品部分,上联PC,下联单片机。它的程序也和232一样?

网友K:
"接口产品部分"?? 接口是纯硬件,没有程序,只有上位机(PC),下位机(MCU)上才有程序

标准RS232其实就有定义电流环,就是 RS232C , 后缀C就是代表是CURRENT LOOP(电流环)的RS232,程序是一样的

早些年的PC XT/AT时代除了目前通用的电压RS232卡,还有专用的RS232C电流环卡

只是电流环还是有使用上的限制,后来PC或笔记本上就只有用-/+12V代表0/1的电压RS232接口,RS232C就只能外加转换器

网友M:
布线太贵了,即使是双芯屏蔽电缆,10km也要人老命,施工费用也太高。如果只有两个点,用modem拨号。点多,用GPRS之类的无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