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按键控制液晶屏上的数字,百信控制不了啊

楼主(2013-07-13):
int main(void)
{
        u8 t;
        u16 num=001;
          Stm32_Clock_Init(9);//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uart_init(72,9600); //串口1初始化
        LED_Init();
        LCD_Init();
        POINT_COLOR=BLACK;
        LCD_ShowString(0,0,"    ");
        LCD_ShowNum(0,0,num,3,16);
        while(1)
        {

            t=KEY_Scan();//得到键值
                   if(t)
                {
                        switch(t)
                        {
                                case 1:
                                        num+=1;
                                        LCD_ShowNum(0,0,num,3,16);
                                        break;
                                case 2:
                                    num+=10;
                                        LCD_ShowNum(0,0,num,3,16);
                                    break;
                                case 3:
                                    num+=100;
                                        LCD_ShowNum(0,0,num,3,16);
                                        break;
                        }
                }else delay_ms(10);
        }
}

想用按键控制液晶屏上的数字
百位控制不了 为什么 ??有哪位朋友帮忙解释下么 ?多谢了

网友A:
贴这么点代码,肯定不知道啊原因啊,单步执行

网友B:
单步调试   楼主   这个只能是这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