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的code、ro、rw和bin文件之间的关系

楼主(2013-07-13):
我用keil编译出来的程序Program Size: Code=192272 RO-data=506428 RW-data=2188 ZI-data=292032
根据网上资料Total ROM Size (Code + RO Data + RW Data) ,这个应该是烧录到norflash里面的,我用的是2M的norflash,烧写进去了程序只跑了几条命令就死掉了,用keil在SDRAM里面调试又没有问题,请问是不是程序的运行空间不够啊?

网友A:
理论上是这样的,但好象统计不准确,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况

楼主:
搞半天程序空间应该没有问题,我程序调用了串口打印功能,程序死在了串口函数上,可能是我norflash时钟和cpu时钟不匹配造成的,原因继续查找中、、、

楼主:
终于搞定了

网友B:
什么问题

楼主:
分配的ZIData空间不够,在分散加载文件中多给ZIData留些空间就可以了。

网友C:
呵呵,堆栈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