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68晶体的两个pin“OSC32_IN OSC32_OUT”应该如何处理呢

楼主(2013-07-13):
请教大家个问题 ,如果我不使用STM32的RTC功能:32768晶体的两个pin“OSC32_IN OSC32_OUT”应该如何处理呢? 悬空可以吗?

网友A:
悬空放那里就好了,不需要做其他处理的

网友B:
看自己的配置呀,悬空或者放着都可以

网友C:
可以的,或者你也可以当做io来用的。

网友D:
这样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试试看

网友E:
不用要,设置成Io脚,并且置0.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用要,设置成Io脚,并且置0.

正解啊。;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