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串口转以太网的方案

楼主(2013-07-13):
现在做个控制系统,各终端均用以太网转串口方案与交换机相连,现在是主控制方案不知该咋办了(主机也是通过网络与交换机相连),如果用单片机做,那么向N个终端发命令可就麻烦了,而且速度也很慢,所以也想有一个象PC机似的,可以随时任意操作任一个IP地址,不知怎么可以实现?请高手指点!

楼主:
楼上,这个不对。

楼主:
我再描述下我的需求:
主机:通过串口转以太网连至交换机;
从机:由交换机通过以太网转串口连接上。
现在需要一个主机端的串口转以太网的东东,能够以IP地址访问各从机,与它们实时通讯。如果是电脑就很容易做到,单片机或ARM有难度,没有同时存在那么多的链接。

网友A:
你的主机直接用以太网连不行么,非得用串口转?

网友B:
现有的这种模块很多,几十元*币买一个就可以用了。

楼主:
jlass:这个目前方案不允许,所以只能找串口转以太网的,可以用串口通过以太网来控制其它以太网终端。
lsddata:你说的不是我要的那种。
现在很多人都搞不明白什么是串口转以太网,什么是以太网转串口,希望大家能搞清楚定义。
转成了什么就是按什么去工作,如以太网转CAN,收发数据按CAN的协议去操作,同理其它的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