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如何读取状态?

楼主(2013-07-13):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说什么芯片.
问 google, 有很多类似的**, 就不摘录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说什么芯片.
问 google, 有很多类似的**, 就不摘录过来了

芯片是S3C2440,没找到。关键是如果点了“读取”按钮后,则GPIO口高低电平状态会被读取,从而使网页上代表高电平或者低电平的按钮选项会被相应选中。这个用什么函数实现?能否回答详细点

网友A:
网上看到一段, 不让复制. 贴个图吧. 不过我没有玩过这个.

网友B:
IOCTL函数是控制用的,既可以读,也可以写
所以驱动部分直接调用IOCTL即可。
网页的部分得看你用什么工具实现的,具体还是问你们的网页工程师吧。

网友C:
读取IO口要根据你的驱动接口去做,在网页上显示,可以用CGI方式

楼主:
在网页上显示我是要从IO口读到的数据高电平或者低电平来控制网页上单选按钮选择高或者低,怎么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读取IO口要根据你的驱动接口去做,在网页上显示,可以用CGI方式

在网页上显示我是要从IO口读到的数据高电平或者低电平来控制网页上单选按钮选择高或者低,怎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