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变压器次级输出 示波器测量

楼主(2013-07-13):
电源变压器是从旧式诺基亚手机充电器中拆出来的。
单组输出
空载时,万用表(交流电压档)测次级输出:10.5V。
现在想用示波器看一下次级输出的波形,不知道要注意什么事项,所以发帖请教大家。

大家看看上图所示的方式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楼主:
好的,谢谢张老师!
我上电试试~~~~

网友A:
看波形的话,只要注意输入衰减选择适当即可,根据挡位大致计算。

网友B(2013-12-14):
1、测试前,确认安全是第一,特别是学生。
2、变压器次极通常情况下,并接一个10K电阻(1毫安左右负载)
3、探头衰减、时基(频率)档位,幅度档位确认,一般控制在2/3左右高度,2个左右完整波形。...

网友C:
这个电压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