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惰性失真的条件

楼主(2013-07-13):
有这样一个检波电路,请教这个检波电路的惰性失真条件的计算公式是1 还是 2?

            惰性失真1

        惰性失真2

楼主:
大家见笑了,本人不是电子专业的,没有系统的知识,半路出家,遇到问题只能在网上查查,不巧,一个问题两个答案,所以不知道不知道是选A还是选B了。

网友A:
谢嘉奎 《电子线路 非线性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嘉奎 《电子线路 非线性部分》

谢谢版主的耐心回答,我还有个疑问,C在放电的时候,除了通过RL,图中的Rg有没有参与放电,假如有,在计算惰性失真的时候要不要考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的耐心回答,我还有个疑问,C在放电的时候,除了通过RL,图中的Rg有没有参与放电,假如有,在计 ...

你图中Rg当然对C放电有影响。
所以,Rg应该尽可能大一些。通常Rg是后级(音频放大)的输入电阻,也就是说,后级输入电阻要够大,至少是检波负载电阻RL的几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