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cb中地线之间是连接问题?

楼主(2013-07-13):
求教高手,大家在pcb布线时,第一种是:地线是先用线连接上呢?第二种是:用覆铜直接加过孔直接连呢?这两种方式哪种比较好的?电路中的第就一个地不是两个地,第二种方式省事,不知道是否可行的?想求证哪种结果比较好的?高手给意见时,能否附上依据,谢谢

网友A:
没有定论,主要看电流消耗的方向,第二种如果用的太过分了不太好调试

网友B:
主要看你做的项目,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吧。

网友C(2013-11-30):
可以两者结合:1. 画板时可以在有地的元件旁边先打孔,画完后直接铺地,然后用“Verify Design查连接;
                     2. 确保地已经全部连接后,再来看地的连接铜皮面积,最少要0.5毫米,调整走线,使地的铜皮尽量大;
                     3. 对于功耗比较大的地方,尽量多打孔,使上下层地的铜皮都连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