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mp3充电线输出电压是2.9v,是否正常?

楼主(2013-07-13):
  一个苹果的mp3充电线,用万用表测试3.5mm接插件上的电压是2.9v,难倒苹果的mp3用那么低的电压?还是数据线坏了?

楼主:
现在问题是mp3冲不上电:'(

网友A:
如果是USB接口的,显然应该为5V。

网友B:
这种插头不是耳机的插头吗?这里用来充电?

网友C:
  1. 用万用表测试3.5mm接插件上的电压是2.9v

3.5插头有4个极,你量了哪2个极,其他的呢?(用通表量usb最边上2个脚与3.5插头哪两个极相通.测量这2个极的电压,应该为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