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内部的ADC能直接用外部产生的时钟控制吗?

楼主(2013-07-13):
初学DSP:求问2812内部的ADC能直接用外部产生的时钟控制吗?
如果只能通过晶振给到CPU的时钟分频后控制ADC,那么这个时钟和晶振的相位差大吗?

网友A:
不能用外部时钟   AD采集时钟只能用系统时钟分频后的
这个相位差应该不大吧
外部产生的时钟就能保证相位差很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