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用DSP做大量浮点运算,选哪款芯片

楼主(2013-07-13):
需要用DSP做大量浮点运算,应该选择那款芯片使得运算速度快?谢谢朋友们了.

网友A:
最好选择浮点型处理器吧   根据你的控制对象选择   偏控制类的28335就可以

网友B:
ADI的SHARC 214xx,很好用!

网友C:
TI的66AK2Hx ,C667X都是浮点运算高的DSP,关键是你的运算要求.

网友D:
可以试试6678

网友E:
速度要求不高,推荐STM32F28335

网友F:
推荐TMS320F28335.

网友G:
根据mpols和MPLS等指令和乘积运算能力,进行选择。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根据mpols和MPLS等指令和乘积运算能力,进行选择。

高!  我从来没有这么考虑过   还得深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