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N 沟道 场效应管中的少子不参与导电

楼主(2013-07-13):
(无正文)

网友A:
表面出现强反型,可动离子是电子,其实也不是说少子不参与导电,主要是电子参与导电

网友B:
主要是和BJT进行比较,BJT的电流特性是由各个区域的少子浓度和分布决定的,因此成为少子器件。而MOS的电流特性是由多子浓度和分布决定的,故称之为多子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