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示波器问题

楼主(2013-07-13):
本人最近测量一方波信号,该信号(约25us)一分钟出现一次,用2014的示波器无法测出,请各位指点一下,为什么测不出,用什么示波器可以测出及原因?谢谢,

网友A:
我个人觉得有两种原因:一种你的示波器带宽不够,所以很难捕捉到,二种:原因就是你选择触发方式不对建议你选择脉冲触发,我之前用的DSO5102BMV示波器不但触发方式丰富 而且可以波形录制 效果挺好 有机会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B:
禁止广告

网友C(2013-09-23):
首先,你的问题不是太确定;
第一,25US,是指的信号的上升时间?如是的话,你的示波器的上升时间必须小于1/3*25US
第二,此信号为方波信号,不存在上面触发问题,选择上升沿触发即可;
第三,示波器的存储深度,如示波器存储深度不够,面对1分钟间隔的信号,会较难捕获,需要更高的存储深度;
现有的解决办法是,你可以选择将示波器的时基上的捕获方式选择为滚动模式(roll),就可以捕获到了,或者选择单次触发的方式

网友D:
消灭零回复~~~~~

网友E:
用逻辑分析仪来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