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3-07-13):
(无正文)

网友A:
貌似是不能。手册上给的能正常工作的电压都是正电压。
有条件可以试试负压会不会烧毁单片机

网友B:
很有可能会把IO搞坏哦……:lol

网友C:
单片机都是单电源工作的,也极少有内置负压电荷泵的。I/O口能接收的负压一般不超过-0.3V,再大了就会烧I/O口上的ESD保护二极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