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差分对中间为什么不能走地线呢

楼主(2013-07-13):
为什么加了地线就会破坏差分对的耦合,能不能解释一下,或者推荐我看看什么**书籍让我弄懂也可以,请帮我解答下,谢谢了!!!

网友A:
能否把差分布线的规则贴出来,我也学习一下。

楼主:
这个我也没有,你可以百度看下,还是蛮多的。

网友B:
能否这么比方:没有地,差分2线被干扰同步高或低,即水高2船高

有了地,同一湖的2船被修的一个坝子隔开了?  水高2船不再一样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这么比方:没有地,差分2线被干扰同步高或低,即水高2船高

有了地,同一湖的2船被修的一个坝子隔开了 ...

版主大人,谢谢!!不过请问有没有更理论性的解释呢,加地之后他是怎么影响到外界对差分的干扰变得不同的。

网友B:
辐射怎么影响?   左手定则,右手定则那个意思差不多,

更具体的理论一时说不上

差分期望双绞也在于使受到的干扰一致

网友C:
差分线中间走地线,应该是画电路板吧,不行的,地线上的电流会在两差分线上形成差模干扰,原理是差分线的中间像一个线圈,这个线圈的面积应该越小越好,你现在拉开了,面积大了,本来就不好了,还在中间走大电流的地线,地线上的电流变化的磁通,让差分线构成的线圈接收,这就是磁耦合干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分线中间走地线,应该是画电路板吧,不行的,地线上的电流会在两差分线上形成差模干扰,原理是差分线的中 ...

太谢谢你!请问有没有关于电磁干扰类的比较好的书籍论文推荐来看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分线中间走地线,应该是画电路板吧,不行的,地线上的电流会在两差分线上形成差模干扰,原理是差分线的中 ...

哦,还有一点,您的这个解释我能理解了。但是网上说的什么会破坏差分线的耦合是怎么回事啊,跟你的这个是一个意思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哦,还有一点,您的这个解释我能理解了。但是网上说的什么会破坏差分线的耦合是怎么回事啊,跟你的这个是 ...

是一个意思。

网友E:
差分传输要求两根线上的耦合噪声最一致越好,这样可以在接收电路中用减法去除,如果中间增加地线或其它影响因素就会破坏耦合噪声的一致性,这样就无法应用减法简单的消除噪声了。

网友C:
差分线的耦合一般指两根线等长且中间面积最小,例如网线中就是4对差分线,每对双绞,其目的就是面积最小,如果你是画电路板,一样也要两线紧挨,等长,面积最小,千万别把两根差分线之间的面积加大了,会像环形天线那样接收干扰的。人家差分线永远是一个高一个低,两根线对外共同辐射相互抵消。
你查一下电磁兼容方面的书,电磁兼容从大的方面来说,就是一你的设备不干扰别人,二是你的设备能抗别人干扰,具体到模型,分环形天线接收发射模型、偶极子天线发射接收模型。。。。。

网友F:
差模信号和共模信号是什么意思?为什么需要走差分线先搞清楚了,这个问题应该可以迎刃而解。

网友G:
看了此贴,豁然开朗,顶

网友H:
幂思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