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静音电路的疑问

楼主(2013-07-13):
这是很常见的模拟音频静音电路。
使GPIO_MUTE=1,在音频信号的正半周,三极管处于饱和导通状态,输出被静音。
我不明白的是,在音频信号的负半周,三极管c极出现了负压,这个时候三极管处于什么状态?饱和吗?
我知道饱和条件是Ube>Uce,我一直以为饱和时Uce>=0,可是现在Uce<0了,这还叫饱和吗?该怎么分析?电流怎么流?

各位前辈不要嫌弃我的问题简单哦,我很菜,但是我很努力 : )

楼主:
另外,有的电路中R68、R67是0欧姆电阻,这时信号源不就被短路了么?是不是不太好?

网友A:
1. 不能确定R68右侧没有直流偏置,而不总是处于+电位
2. 即便确信R68右侧是交流,“导通”依然成立——反向而已
3. 真不喜欢看“饱和条件U<0,U1<U2”之类——基极信号足够大了必然就饱和了
4. 若真有R68=0情况,那是因为只看到“部分电路”,输入左侧应该还有更大的阻抗

网友B:
Uce<0 了怎么办?
这里涉及应该三极管的特别特性.
从三极管的内部结构看, 不管是 NPN 还是 PNP, 由两个对称的 PN 结构成.
当然, 这两个 PN 结的特性并不一样, 是因为掺杂程度的不同导致的.
可以这么说, 我们将对放大倍数更有利为方向, 定义了 C, E 极.
也就是说, C,E 反过来接, 也还是可以用的三极管, 只是放大倍数不同了.

回到正题: Uce<0 了怎么办?  就构成了反用的三极管. 电流将从 E 流向 C.
至于还是饱和吗? 那得看放大倍数条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不能确定R68右侧没有直流偏置,而不总是处于+电位
2. 即便确信R68右侧是交流,“导通”依然成立——反向 ...

1. R68右侧是Line Out接口,接负载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直流偏置;
2. 反向导通这个头次听说,多谢!
3. 模电课本看傻了,嘿嘿...
4. 左边是芯片输出,算上内阻的话,就不会短路了吧?
感谢Lgz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Uce

三极管反着用我真是第一次听说,我的很多同学也不知道,您的讲解很透彻,我懂了。
非常感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CE反接也有作用,这种电路未必需要处于饱和导通状态,只有饱和时衰減量较大,施加不同Ib对应不同输出电阻,rc笵 ...

都是大神啊!!就我一个人不知道么???
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Uce

佩服,版主是我的学习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