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利用单片机,如何检测外部负载电流。

楼主(2013-07-13):
我想利用自己学的51单片机做一个定时的,可调控的插座,时间显示和定时模块已经解决,现在难倒在,不知道如何去检测单片机外部负载电流,如果外部电流过大或没有电流则自动断开外部电路与单片机的连接。今天弄了一天了,利用AD/DA模块弄了很久还是没有弄出来,表示现在没一点头绪,过两天就要交作品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电流检测,有很多集成芯片的,可以找一款用用,或者用采样电阻转化为电压,再放大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检测,有很多集成芯片的,可以找一款用用,或者用采样电阻转化为电压,再放大处理 ...

好的,谢谢了额,我现在在着这种芯片,谢谢你的意见

网友B:
串联个小电阻,然后用运放,做减法,算出电压,用AD采集电压,后电压值除小电阻就是电流

网友C:
看来你是要测交流点的电流  电流过大就自动断开   这样的话串电阻不好使
你可以买个电流互感器穿到火线上   然后按照互感器上的电流比例关系串联一个
采样电阻  然后检查电阻电压   再除以电阻值就  乘一比例关系就是电流了
这样既起到隔离的作用  效果也很好

楼主:
麻烦你看下,我想测,继电器与供电电源之间的电流,想请您讲出一个大概原理就行,其他的理论知识我自己查资料啃吧?行么@zhangmangui

网友C:
引用 楼主:
麻烦你看下,我想测,继电器与供电电源之间的电流,想请您讲出一个大概原理就行,其他的理论知识我自己查资 ...

你测电流的地方不对吧  既然是插座  我想你肯定要测的是交流点的电流吧  像空气开关一样超电流自动断开
你画的图中单片机部分是对的  但为啥要测继电器和供电电源之间的电流呢
如果真的要测这两端的电流  那你就串联一个小阻值采样电阻  测电阻两端的电压   然后做压差除电阻就是电流值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麻烦你看下,我想测,继电器与供电电源之间的电流,想请您讲出一个大概原理就行,其他的理论知识我自己查资 ...

看看这样可以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测电流的地方不对吧  既然是插座  我想你肯定要测的是交流点的电流吧  像空气开关一样超电流自动断开
...

师傅真的是太感谢你了,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样可以做到

好的,谢谢师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样可以做到

师傅你看下,我想负载电路这样接您看行得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  别叫我师傅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电路存在问题  首先IO口输入端是5V信号的话  4N25的发光管压降大概 ...

好的,好的,嘿嘿,我全新手,以前从来没做过东西,普高本科生现在才大一,马上升大二了,现在想做东西了,但是发现自己什么都不会,所以开始有很大的阻力。望您见谅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