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测评】TFT屏,但是PB2、3脚有问题

楼主(2013-07-13):
借了TFT屏为8位数据的,使用PB0-PB7作为数据,但是开始没有反应。

后来用示波器测试,发现这两个口一直为高,不能拉低。

后来改为PB8-PB15 ,才能使用了。

网友A:
楼主,指的是哪两个口不能拉低?

网友B:
我的测试,一直白屏。     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测试,一直白屏。     什么原因?

你用的16位数据口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测试,一直白屏。     什么原因?

PB2 PB3 你用示波器测试一下看看的 应该是一直为高。

网友C:
PB3 PB4 是 JTAG 口好不啦,你修改 DEBUG 配置了吗。

网友B:
谢谢上面2位的关心,是我自己的错。没有看代码,我的屏是9341控制器。代码里面没有驱动。现在已经解决。但是不能读出控制器的ID。

网友D(2013-08-29):
我也想测试一下GD32的板子   求送板子。。。

网友E:
老兄,你居然把所有的帖子都顶了一遍,好热心!: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