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PIC16F690 捕获不进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3-07-13):
无论用什么方法,始终不仅捕获中断,不知道为什么? 谢谢!
/*********************************************
*脉宽测量初始化
**********************************************/
void PWM_CAP_Init(void)
{
    CCP1CON = 0x05; //每6个上升沿捕获一次
    T1CON   = 0x00;    //TMR1ON  = 1;
    PEIE    = 1;    //允许一切外部中断
    //PIR1    = 1;    //
    CCP1IE  = 1;
    TRISC5  = 1; //RC5设置为输入模式
    TMR1ON  = 1;     //SET TIMER1 OFF
//    RC5     = 1;
    GIE = 1;
    //INTCON=0X0D0;//SET GIE=1, PIEE=1,TOIE=1; SET INT
}

/*********************************************
*系统初始化
**********************************************/
void  iniport(void)   //ioprt booll
{
    //SET I/O START
//    OSCCON=0x47;      //使用on mcu clock 1MHZ
    //OSCCON=0x63;      //使用on mcu clock 4MHZ
    OSCCON=0x68;         //外部时钟
    WDTCON=0X15;      //open wothdog
    PORTA=0X00;
    PORTB=0X00;
    PORTC=0X21;        //上拉
    ANSEL=0X00;       //SET AN7 INTPU //0x08
    ANSELH=0X01;
    TRISA=0X3f;       //SET RA<0:5> INPUT RA<6:7>OUTPUT
       ADCON1=0X40;      //SET FRK COOK 1/4
    ADFM=0;           // AD DATA LIFT |
    ADCON0=0X20;      //SET AD   AD DATA TO LIFT AN7 INPUT
    ADON=1;           //SET AD END
    ADIE=0;           //SET AD INI CLOSE
    TRISB=0X0ff;      //SET ALL RB OUTPUT
    TRISC=0X78;       //SET  RC<6:4:5:3>INPUT -ALL OUTPUT;
    //SET I/O END
    OPTION=0X0F; //SET PS<2:0>TO WDT
    //INTCON=0X0D0;//SET GIE=1, PIEE=1,TOIE=1; SET INT
     //IOCA=0X04;
    //TMR1IE=1;
    //T1CON=0X00;   //SET TIMER1 1:4T1CK
    //TMR1L=0X00;
    //TMR1H=0x00;
    //TMR1ON=1;     //SET TIMER1 OFF
    PWM_CAP_Init();
    RC0=1;
    P_test=0;
    V_test=0;
}

/*********************************************
*捕获中断
**********************************************/
void interrupt cplint(void)
{
    if(TMR1IF==1)
    {
        TMR1IF=0;
        RC1 = ~RC1;
        //RC0 = 0;
    }

    if(CCP1IF==1)
    {
        CCP1IF = 0;
        RC2=~RC2;
        if(EXT_interrupt==0)
        {
            EXT_interrupt = 1;
            Frq_FirstValue  = CCPR1H;
            Frq_FirstValue  = Frq_FirstValue*256 + CCPR1L;;
            //Frq_FirstValue  = CCPR1H*256 + CCPR1L;
            RC1 = 0;
            RC0 = 0;
        }
        else
        {
            EXT_interrupt = 0;
            Frq_SecondValue  = CCPR1H;
            Frq_SecondValue  = Frq_SecondValue*256 + CCPR1L;;
            //Frq_FirstValue  = CCPR1H*256 + CCPR1L;
            Frq_Refresh = 1;    //通知主程序,采集到一个完整的周期,频率可以更新
            RC1 = 1;
            RC0 = 1;
        }
    }
}

网友A:
发个ccsc版本的ccp1捕捉中断例子:
#include <16f690.h>

#device ADC=10

#use delay(clock=4000000)

#fuses XT,NOWDT

#byte CCP1CON=0x017
#byte CCPR1L=0x015
#byte CCPR1H=0x016
#byte T1CON=0x010
#byte TMR1L=0x00E

#byte TMR1H=0x00F
#byte PIR1=0x00C
#byte PIR2=0x00D
#byte PIE1=0x08C
#byte PIE2=0x08D
#byte INTCON=0x00B
#bit CCP1IF=PIR1.2
#bit CCP1IE=PIE1.2
#bit GIE=INTCON.7
#bit PEIE=INTCON.6

#byte PORTA=0x005
#byte PORTB=0x006
#byte PORTC=0x007
#byte TRISA=0x085
#byte TRISB=0x086
#byte TRISC=0x087

void Port_Init(void)
{
        set_tris_c(0x20);
}

void CCP1_Init(void)
{
        T1CON = 0x01;
        TMR1L = 0x00;
        TMR1H = 0x00;
        CCP1CON = 0x05;
        CCPR1L = 0x00;
        CCPR1H = 0x00;
        CCP1IF = 0;
        CCP1IE = 1;
        PEIE = 1;
        GIE = 1;
}

#INT_CCP1
void CCP1_ISR(void)
{
        CCP1IF = 0;
        TMR1L = 0x00;
        TMR1H = 0x00;
        PORTC ^= 0x01;
}

void main(void)
{
        Port_Init();
        CCP1_Init();
        for(;;)
        {
                ;
        }
}